[笔记本电脑]
不好理解的PQ8115 8114电路原理

楼主(2024-11-15):
(图片)

网友A:
PD8101是降压管  降压PQ81110  PQ8111导通  PQ8114  PQ8115  345角导通

网友B:
哪个不好理解 一个是Type-C100w进电一个是充电器的330w进电

网友:
好经验,学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不好理解 一个是Type-C100w进电一个是充电器的330w进电

那你详细说一下工作过程 PQ8115 8114 我看你说出来个所以然不

网友:
必须收藏,谢谢大师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D8101是降压管  降压PQ81110  PQ8111导通  PQ8114  PQ8115  345角导通

pq8114跟pq8115通电时各自第4脚都是高电平,这个pnp管按理不是4脚比5脚电压高,就会导通3脚跟4脚吗?5脚要怎么理解呢?他怎么获得高电平呢?还是pnp三极管我学的不对?求教

网友:
4脚和5脚 之间应该有电阻吧

网友:
两个共阴级三级管

网友D:
此图有问题,应该是画图时漏了,要PQ8114 的 3脚要连接到2脚和 5脚,同样 PQ81153脚也要连接到2脚和 5脚 才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114跟pq8115通电时各自第4脚都是高电平,这个pnp管按理不是4脚比5脚电压高,就会导通3脚跟4脚吗?5脚 ...

我觉得是体二极管  自动过电  要不然解释不通

网友E:
可以理解成自激振荡电路,pq8110受vad导通把typec接口的电经电阻分压经自激振荡送给三极管的b 这样vad就不会导通送往隔离管的G

网友:
个人简单说一下我的拙见。
理论上TYPC 充电器和DC 充电器是不会同时接上的。typc 的升压受控于CC 线。现在假设,我们接了typc 充电器,满足升压条件。
还有pq8108场管做为隔离管使用时,理论上也不充许当大功率二极管使用的,所以GS 不能相等。
下面我来简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假设接了TYPC 充电器,pq8108 的体二极会产生VAD,大家都习惯把三极管当开关看,这样就很容易让GS 电压都相等。其实这个电路中三极管要看成放大电路,三极管放大就是Ic=βIb,假设三极管B 为1ma ,放大为100倍,满足一些条件,那三极C极最大电流也是100ma.pq8115的 q1是有be 结的,那2 脚的电压,就是VAD-be(假设为0.7v) ,我前面已经说了,gs 电压是不能相等的。这个时候还不能让pq81108 完全导通 。然后就有了另一路电路。vad 经过PD8101 ,因为PD8101 才5.1  的稳压值,所以PQ8110 G 极电压就是VAD,然后typc1usb ,pr8121,pq8110,pq8115 的4,5脚(be 结),pr8134,组成了一个电路,我们已经知道Q1 2,5脚(vad-be) 电压不变。所以通过pr8134 的电流也是不变,但基尔霍夫定律,增加了电流之路,总电流不变,那就只能让另一种电流减少。pr8123 得到的电压就更低了。pq8108的g满足,G<S 4.5 以上,pq8108 完全导通。如果TYPC 只有5V ,接的充电器,pq8115 的Q2 不会导通。PQ8108 G 极的电压不会满足导通条件。pq8108会截止。
DC充电器的分析类似。
有些大哥想测试两个充电器(dc和TYPC)同时接上会是什么结果,这个不建议尝试,一定要试,后果自负。(这是两个完全对称的电路)
以上为个人的观点,欢迎大家纠正,有必要我可以把这个电路,用模拟电路 演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图有问题,应该是画图时漏了,要PQ8114 的 3脚要连接到2脚和 5脚,同样 PQ81153脚也要连接到2脚和 5脚 才 ...

没有画漏,还是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理解成自激振荡电路,pq8110受vad导通把typec接口的电经电阻分压经自激振荡送给三极管的b 这样vad就不 ...

自激振荡是没有错,我的意思怎么一步一步的工作,要的是理解通透,而不是之其然不之其所以然是懂非懂状态

网友:
pq8115 的Q1 只要VAD 电压大于BE(假设为0.7v) 电压,就是可以导通的。pq8108 如果只有pq8115 的Q1 工作时,pq8108 是不导通的.pq8108 导通的必要条件,就是G 要小于S 4.5V

网友F:
这是一位网友的分析过程

网友:
这个电路工作过程看视简单,作用大家都能知道,但详细工作过程在网上所有的老师说得都是含糊其词更不能通俗易懂。我发这个图纸的目地是让大家完全搞明白这个看视简单的电路,但在整个网络没有几位能说得清楚明白。
我想表达的是:之其然还要之其所以然。

网友:
估计你是新手,修多了就觉得这电路很简单了

网友:
高手云集啊,学习了

网友G:
说真的这个电路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是保护什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真的这个电路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是保护什么嘛?

如果没有这个电路,typc 的电路和DC 电路会串到一起,然后就会把TYPC 相关的设备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位网友的分析过程

我那天删除除了,没想到您复制过来了。
原理基本是对的。但电路有些地方分析错了。

网友:
学习中。多谢讲解

网友:
请参考船长的第42期第18节课讲的充电电器第11分钟开始。

网友:
做个一次仿真,最终结果就是,正向完全导通,反向完全截止。比广达早期用大二极管的方式,更加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