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电几秒0.9v和1.2v消失

楼主(2024-11-16):
大佬们,3090火神,上电能测到0.9v和1.2v,几秒后电压为0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2v5v1.8v都是有的

网友A:
掉电后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按上电时序查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能不能报告一下结果,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B:
0.9V是核芯供电,出来一两秒就没了,证明PG信号脚5V脚12V脚都出电压了,EN脚有电压输入了,但是一两秒就断电压,肯定是下拉DRMOS管或者核芯坏了出问题了,检测出DRMOS管有问题PWM就会断电压保护核芯的,然后有一次我发现核芯供电只有0.4V,查到最后就是核芯坏了导致的,拆开后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V是核芯供电,出来一两秒就没了,证明PG信号脚5V脚12V脚都出电压了,EN脚有电压输入了,但是一两秒就断电压,肯定是下拉DRMOS管或者核芯坏了出问题了,检测出DRMOS管有问题PWM就会断电压保护核芯的,然后有一次我发现核芯供电只有0.4V,查到最后就是核芯坏了导致的,拆开后就恢复了

我靠,所以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没装散热器,N卡不装散热或者散热不够会过热保护,核心和显存供电就没了

网友(2024-12-18):
30系有1.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