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TUF B360M-PLUS GAMING VCCSA vccio供电异常,

楼主(2024-11-16):
华硕 ASUS TUF B360M-PLUS GAMING VCCSA vccio供电异常,6x= 电源芯片 各脚测量电压异常。我换一个新的芯片也是。根据下面的电压,有大师指点一下怎么排查吗,谢谢?
华硕 ASUS TUF B360M-PLUS GAMING6x= 电源芯片各脚测量 ,UPU1511
实测电压是我量到的电压, 正常值电压是我量正常主板上的电压

6x= 电源芯片各脚测量
部件名称
脚位
实测电压
VCCSA_BOOT
1脚
11.69V
异常,正常12.83V
VCCSA_UGATE
0V
异常,正常:1.99V
VCCSA_PHASE
11.72V
异常,正常1.07V
VCCSA_LGATE
0V
异常,正常10.93V
VCCSA_VCC

正常,实测12.2V
VCCSA_FB
0V
异常,正常0.8V
VCCSA_COMP

正常,实测3.57V
        9                             VCCSA_OFS                                             9脚                           0.8V                    正常
        10                           VCCSA_REFOUT                                      10脚                            0.8V                  正常

刚开始 RPR1500 这个电阻两边电压不稳定,3脚是0V,我换了一个0欧电阻后,3脚变成 11.72V了?

华硕 ASUS TUF B360M-PLUS GAMING点位图连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594-1-1.html

有大师指点一下怎么排查吗,谢谢?

网友A:
先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换了这两个管也是不行呢。

网友B:
请问楼主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BoardViewer 本论坛有

网友:
还差一个问题。捣鼓了一天。各种拆换。现在 就差一个问题了。现在把QPQ1501 这个三极管拆掉。测量电压得如下
6x= 电源芯片各脚测量
部件名称
脚位
实测电压

VCCSA_BOOT
1脚
12.2V
异常偏低0.6V,正常12.83V
VCCSA_UGATE
1.22V
异常偏低0.6V,正常:1.99V
VCCSA_PHASE
1.07V
正常1.07V
VCCSA_LGATE
10.85V
正常10.93V
VCCSA_VCC

正常,实测12.2V
VCCSA_FB
0.8V
,正常0.8V
VCCSA_COMP

正常,实测3.57V
        9                             VCCSA_OFS                                             9脚                           0.8V                    正常
        10                           VCCSA_REFOUT                                      10脚                            0.8V                  正常

拆掉QPQ1501 后,QPQ1501 3脚电压VCCSA_COMP 3.57V  1脚是VCCSA_C1    5.04V

但是一安装QPQ1501回去,6x= 电源芯片 1脚,2脚又回降少1V左右。什么情况呀? 应该检测哪里?

网友:
我测量了正常的板子,QPQ1501   3脚电压VCCSA_COMP 3.57V  1脚是VCCSA_C1    应该是0.08V才对。

网友:
你这个问题挺复杂呀,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D:
压缩包点位图怎么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缩包点位图怎么打开?

用软件 BoardViewer  打开!

网友C:
主板很搞笑。我去掉两个电阻。竟然能开机了。不知道对主板有损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 BoardViewer  打开!

打不开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 BoardViewer  打开!

打开as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缩包点位图怎么打开?

打开as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很搞笑。我去掉两个电阻。竟然能开机了。不知道对主板有损害吗。

不行。刚想进入系统就重启。CPU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ardViewer 本论坛有

谢谢,打开了

网友:
感谢15楼老兄的说明

网友(2025-01-19):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