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型号LE50D8810液晶电视黑屏.屏左下角有英文数字

楼主(2024-11-16):
求TCL型号LE50D8810液晶电视黑屏.屏左下角有英文数字看不懂如图提示,请问那里问题?

网友:
两个方案,1,自己乱搞一通扩大故障搞得乱七八糟在拿去找专业的修,此法代价稍大,花更多钱,费事;2,拿去找专业维修人几分钟搞定,此法省钱,省事

网友:
买个系统u盘刷上就行了

网友(2025-01-15):
修到一台TCL D65A620U 电视机,屏号:LVU650NDEL ......。。。故障:插电指示灯白灯亮,按开机键白灯闪五下后灭,这里应该开机了,但是开机黑屏背光不亮,怀疑灯条坏,,原装灯条是6条8灯分两组=3条*8灯*6V=144V  ....。。没有原装灯条用两组2条*12灯*3V+3条*6灯*3V=126V串联测试,结果亮了判断是灯条坏了。。。这电视一定要2组灯条测试只用1组灯条测会亮一秒就灭了保护。。。订货原装灯条安装OK!!!!  换完全新灯条还要去掉一个560电阻改电流增加新灯条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