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yoga9-14iap7

楼主(2024-11-16):
有偿求助 yoga9-14iap7  国内叫yoga air 14c 工程机 qs正显版 开机黑屏一分钟左右重启,风扇转,键盘灯亮能调节亮度,不能调大小写,进不去BIOS。主板nm-d992 rev0.3

网友A:
大概率是cpu虚焊了。

网友B:
大概CPU寄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cpu虚焊了。

何以见得,为什么不是bios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CPU寄了,恭喜

何以见得,为什么不是bios问题,请教

网友A:
BIOS有问题,基本上是不启动。联想的笔记本CPU虚焊的多,你可以试试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基本上是不启动。联想的笔记本CPU虚焊的多,你可以试试先刷一下BIOS。

老哥,我刷过,但是这是工程机,我刷的正式版bios故障改变,开机灯亮两秒关机,又刷回来故障又变成原来的样子。还有就是工程机bios哪里找,需不需要bios合成me,请老哥看到回复我

网友C(2025-01-02):
坛子里有别人发的同款bios,应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别人发的同款bios,应该通用

请问哪个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