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BIOS芯片在哪 跪着!!

楼主(2024-11-16):
(图片)

网友:
pch右下角就是啊

网友:
大神,是这个吗 我小白一个哈哈

网友A:
电池左边两电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左边两电容下

夹一天了  都没连上  好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夹一天了  都没连上  好烦

正常,夹子线和弹簧压针式刷机线我都有,然而是不识别芯片,有时候是识别了芯片后但刷机失败。这个不是你手法的问题也不是刷机线好坏问题,这是主板布局线路的问题。正确并成功的做法是拆下芯片刷bios,刷好后再焊上去。

网友D:
最好是焊下来刷机比较靠谱。

网友:
吹下来 刷的 用的精粤双路BIOS 完美救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焊下来刷机比较靠谱。

吹下来 刷的 用的精粤双路BIOS 完美救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夹子线和弹簧压针式刷机线我都有,然而是不识别芯片,有时候是识别了芯片后但刷机失败。这个不是你手法的问题也不是刷机线好坏问题,这是主板布局线路的问题。正确并成功的做法是拆下芯片刷bios,刷好后再焊上去。

吹下来 刷的 用的精粤双路BIOS 完美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