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时间就变回初始时间,刷BIOS能好么?

楼主(2024-11-16):
(图片)

网友:
应该好不了,是rtc电路,晶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COMS电池,不行再查RTC电路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个COMS电池

网友:
手头也有个板,相同问题,没图纸,还在吃灰中

网友:
楼上有标准答案,就是查电池个rtc电路

网友:
这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
有小电容漏电,或者是双二极管坏了,拔掉电源测一下RTC电池电压肯定是偏低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A:
这。。。先拆桥~再焊回去,再拆io,再焊回去,然后就是声卡网卡,统统拆掉,原封不动焊回去,上面都操作一遍以后,换颗bios电池~

网友:
15级的老司机回复太牛B了,人家小白,你不要这样啊,心脏受不了。

网友:
换电池,换了还是就是rtc电路故障了,晶振或者起振电容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先拆桥~再焊回去,再拆io,再焊回去,然后就是声卡网卡,统统拆掉,原封不动焊回去,上面都操作一遍以后,换颗bios电池~

你这评论太秀了兄弟

网友(2024-12-25):
:L:L:L:L:L

网友:
RTC电路问题,秒杀的那种

网友:
恩恩跑一下RTC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