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G固态硬盘不认盘数据恢复求助中

楼主(2024-11-16):
  240G固态硬盘:
           型号:金百达 KingBank         SSD KP330  240G        S/N:KP33C02010024916
           故障现象:电脑不认盘
           维修目的:保数据
           硬盘结构:
                 如下面的图片1   图片2   图片3
                板子料号:PCP0035H0341
                主控芯片:MAXIO  MAS0902A-B2C              AAPPWS64002    2008
                闪存型号:PF665   -25AS   2038    共2片

       找到的近似硬盘,120G      见下面图片4   图片5    图片6
                型号:金百达 KingBank         SSD KP330  120G        S/N:KP33B02012024987
               板子料号:PCP0035H0341  故障那个盘相同
               主控芯片:MAXIO  MAS0902A-B2C              AAPR5U29Z01    2041
               四颗闪存颗粒,型号:TS1256G944     100121HT

              求助:能不能用找到的120G良板 恢复240G的数据,该怎样做?

网友:
有没有加焊主控试试,我之前修好过。要是颗粒坏了的话就不用想了,肯定废了

网友(2025-02-13):
要数据还是找数据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