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 PLUS声卡有电流声是啥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11-16):
M8 PLUS声卡有电流声是啥原因导致的?声卡厂商说是电脑主板的问题,可是电脑使用一切正常,使用USB接口连接M8声卡就会有滋滋的电流声音,前置后置USB接口都试过了。

网友:
电脑配置如图

网友:
音频线问题

网友:
家用电路有接地吗

网友A:
第一次见USB也会有电流声。。。。。。。。。。。

网友:
家用电路接地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USB也会有电流声。。。。。。。。。。。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声卡接客户笔记本又是正常的,笔记本电脑配置还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