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Z77-V

楼主(2024-11-16):
朋友的主板,开机闪一下cpu的红灯,如视频。
本着学习态度,发问一下,需要做什么检测。开机触发,cpu风扇不动,cpu附近的供电测了应该是好的,内存测了1.5v的,开机针脚电压也有的。
本人的小白。感谢各位大神指导,小弟学习学习。老主板,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报名迅维实地教学。

网友B:
这个需要的电压比较多,只是这三个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的电压比较多,只是这三个不够。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报名迅维实地教学。

没事研究研究

网友C(2025-01-16):
楼主研究情况如何,有没有更新啊

网友:
我也是刚学。
再点一次开机,如果还是不动,就是电源保护了。
拔掉CPU供电,再点,如果电源还是不动,基本上就是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研究情况如何,有没有更新啊

没研究,看看类似问题

网友D:
这个需要系统的学啊,还有你这个主板CPU供电的散热器没了?不要在网上去买那种缺散热器的,很多都是修不好才把散热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系统的学啊,还有你这个主板CPU供电的散热器没了?不要在网上去买那种缺散热器的,很多都是修不好才把散热器拆了。

我自己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