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NITRO 5 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4-11-16):
机型:acer  NITRO 5 AN515-55配置:I5 10300H GTX1650Ti
故障:触发不开机

客户自述不开机,接手检查按压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不亮,拆机接上维修电源观察检,按压开关后维修电源上有180MA左右的电流产生,随后掉电,电流180MA基本上可以肯定CPU和显卡都还没有上电,一般来说这种故障都是缺少供电导致,像这种故障最好就是按照电路图的时序来检查,于是打开电路图翻查时序,很快就发现是+1.05VALW无输出,

根据电路图定位元件,检查发现主板上该电压产生芯片SY8288RAC已经烧毁,

取下芯片发现2-5脚已经和主板铜箔融化发黑,于是用刀片清理碳化部分,在显微镜下装上芯片,补齐缺失的引线脚位,上胶固化,检查焊接无误于是上电测试,电流反复重启几次顺利上跳到3.5A左右成功点亮,
轻松秒杀该故障,于是装机测试收钱交付给客户。

网友:
烧这么严重居然还能修好,楼主不只是运气好,确实是大神

网友:
没烧坏后级大件都算好的

网友A:
我最近遇到的三台此机都是CPU供电复合管烧短路了,结果CPU也无一幸免,真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遇到的三台此机都是CPU供电复合管烧短路了,结果CPU也无一幸免,真无奈

感同身受,辛苦忙碌一通,结果却是白忙活。

网友:
挖洞维修,厉害

网友:
焊盘都烧这样还能修好,这是高手

网友:
这手工厉害,焊盘明显不平了

网友B: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烧毁的芯片底下板层没有其他线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烧毁的芯片底下板层没有其他线路的?

在显微镜下用刀片慢慢刮掉碳化层,可以清清楚楚观察到有无线路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显微镜下用刀片慢慢刮掉碳化层,可以清清楚楚观察到有无线路经过

知道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