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搞

楼主(2024-11-16):
迅维bga,下热风出问题了,温度上不去。

曲线是上245下255,结果上面温度到了下面才180。有时又正当的

网友A:
我用的这个和你的型号一样,有时候所有的温度上传下跳,关了再重启就行。有时候触摸错位,进校准界面触摸没反应,前段时间触摸直接不能用了,接鼠标用了个把星期,自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和你的型号一样,有时候所有的温度上传下跳,关了再重启就行。有时候触摸错位,进校准界面触摸没反应,前段时间触摸直接不能用了,接鼠标用了个把星期,自己又好了。

唉,,还是得买个牌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