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413f显示器 时亮时不亮的情况维修问题

楼主(2024-11-17):
自用的一台dell 2413显示器,用了十几年了,近些天发现其开机后一些时候能点亮一些时候点不亮,点不亮的情况下,显示器电源灯有的,但是显示器唤不醒,也不能调输入源,换个其他显示器立马好了,断定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在论坛搜了一下,也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
拆开后如图,发现这个K10A60D的背板有一个痕迹,所以初步判断是这个场效应三极管的问题,各位大神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今天下单了场效

网友:
更新下进度,今天换了两个场效管,重新装机测试,还是老毛病……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保证驱动板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再查背光电路。主要查背光驱动信号

网友A:
建议检查12V5V供电电容,有的电容即使没有鼓包现象,里面的溶液干枯了,容值下降,也会造成电压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12V5V供电电容,有的电容即使没有鼓包现象,里面的溶液干枯了,容值下降,也会造成电压偏低的

感觉是的,感谢,我再测测

网友:
跟大家分享下维修情况,最终还是发给淘宝维修店铺进行了维修,在红圈位置贴了店铺标签,应该是这个位置更换了电阻,第一次装机测试问题依旧,重新插拔了显示面板线后,目前已经.OK,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24-12-17):
一样的毛病,修理后使用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检查ncp1608b的反馈电压,大于2.6V会保护

网友:
这个只是跟换过的痕迹,还是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