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固态硬盘开卡,有偿200元解决。

楼主(2024-11-17):
msata固态硬盘,不能分区,需要开卡,海力士颗粒,有偿200元,求助中

网友:
买一个才几个钱,128没必要了

网友:
去找间店开卡不用200

网友:
硬盘多,不是一个,继续求助中。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修复

加我 18610675827 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是写保护了。很明显是有新增坏块了,看Defects ALL Early Later最后一列。另外这个是海力士的2D TLC,历史上最烂的颗粒。修好也用不了几天就会继续出问题。而且重新开卡,数据也是拿不回来的。目前是写保护模式,可以读取,不可以写入。写入的数据,断电后再上电就会丢失。这个开卡零难度
补充:
不是海力士2D TLC

是海力士3DV7颗粒,TLC的

而且主控是CF版本,是比较新的

可以开卡修复继续使用。但是可能老固件有BUG,建议等新固件一段时间再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写保护了。很明显是有新增坏块了,看Defects ALL Early Later最后一列。另外这个是海力士的2D TLC,历史上最烂的颗粒。修好也用不了几天就会继续出问题。而且重新开卡,数据也是拿不回来的。目前是写保护模式,可以读取,不可以写入。写入的数据,断电后再上电就会丢失。这个开卡零难度
补充:
不是海力士2D TLC

是海力士3DV7颗粒,TLC的

而且主控是CF版本,是比较新的

可以开卡修复继续使用。但是可能老固件有BUG,建议等新固件一段时间再修复

分析到位,有没有老固件发我,将就用吧。或者帮我开一下,有偿,谢谢。

网友(2024-12-25):
感谢楼分享,收藏起来

网友:
是否有后续?

网友: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