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AMD显卡问题

楼主(2024-11-17):
r9000k  2022 显卡6700m GPUz识别不出来频率 冷机倒是能运行 压力测试一会就蓝屏了 是显卡虚焊还是坏了

驱动安装都正常 全是一些疑难杂症

网友:
系统也会导致识别不到频率,A卡跟N卡不一样。得换个思路

网友A:
这个都能修好。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能修好。厉害呀

还没有修好

现在就是正常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