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51m启用独显自动关机

楼主(2024-11-17):
宏碁暗影骑士笔记本一玩游戏就自动关机,测gpu供电0.735v是正常的吗?还有对地阻值只有4欧了

网友A:
你换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A:
核心 对地组织 低是正常 , 0.75V也是正常你看看你的电源负载 能不能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原装电源吗

是原装电源,已经确定不是电源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 对地组织 低是正常 , 0.75V也是正常你看看你的电源负载 能不能带动

谢谢解惑烤鸡的时候会只有0.6,还有vin19v也会拉低到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 对地组织 低是正常 , 0.75V也是正常你看看你的电源负载 能不能带动

现在怀疑是电容漏电或者mos管性能不良

网友A:
18V就是电源不对了, 换一个电源试试,   看看显卡的温控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就是电源不对了, 换一个电源试试,   看看显卡的温控信号了

电源已经更换了,系统里温度是正常的,没有出现过高或者过低,查电路图上温控电阻一个都没接,不知道温控电路是怎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