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 16短路,拆掉6611C芯片后开机正常

楼主(2024-11-17):
来时开机灯闪烁,无法开机,还以为是u结果拆下主板发现供电短路
拆掉芯片丝印 6611C 后主板不短路了
通电正常开机,一切正常,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是不是非补不可?

网友A:
是不是集显供电的吧,没有集显应该也不会显示吧。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显供电的吧,没有集显应该也不会显示吧。找个图纸看看

能亮,开机半天一切正常,这个机器遇到好少,没找到图纸

网友:
拆了一个芯片,开机会有部分功能不正常的,买个装上吧

网友:
SGM6611CYTQV11G 是一款由圣邦微(SGMICRO)公司生产的芯片  封装形式:采用 TQFN-11L (2x2.5) 封装 电源管理功能:属于电源管理类芯片,能够为电子设备提供稳定、高效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满足不同设备的电源需求   但是图纸上的是TPS61089RNRR ,主要是产生风扇的电压的,看看风扇能正常工作么 图纸  Lenovo ThinkBook Plus Gen 2 HuaQin NB6200 PDF-迅维网-维修论坛

网友:
NB3029 点位

板号 NB3029.pdf

网友:
SGM6611C芯片技术资料

网友:
风扇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客户不赶就买个芯片装回去吧,不要到时他坏了,找其他人修,说你没有装 或者拆走他的,说不清楚的,我就遇到这种人,折腾半天 太累了

网友B:
应该是风扇供电芯片

网友:
小新Pro 16 NB3029

小新Pro 16 NB3029.pdf

网友C:
看图是控制风扇的芯片

网友:
学习一下,遇到后参考

网友:
风扇还能正常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控制风扇的芯片

确实是风扇控制芯片,换上去风扇能转,但是新问题出来了,关机了风扇还会转:liuhan:
是我芯片换错了吗?原芯片6611c,下半截丝印n2ace。某宝买不到,换了6611c 1925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风扇供电芯片

大佬厉害,确实是风扇控制芯片,换上去风扇能转,但是新问题出来了,关机了风扇还会转:liuhan:
是我芯片换错了吗?原芯片6611c,下半截丝印n2ace。某宝买不到,换了6611c 19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