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T58-T1 电池插充电器无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24-11-17):
  海尔机械师T58-T1 电池本身闲置时间过久不充电不放电了,所以一直使用充电器供电使用,近期偶尔会自动关机,重开就会好,今天不开机了插充电器无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 查DC口附近B12N03有一个烧糊 ,由于手头没有一样的型号 从旧主板上拆了一个S412 换上后 还是没反应 请问下经验丰富的师傅,是我替换的CMOS管子不对吗? 还是有其它故障? 给指条思路 谢谢

N855主板

网友:
用一样的型号试啊

网友:
MOS管要换同型号或比原型号耐压高,电流大的

网友:
有可能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
隔离上端有电压,公共点没电压 阻值400多正常.没短路 我直接在公共点加电 电流也是0 待机工作电压也没有…… 有啥维修思路?

网友:
电池脚10V供电 公共点有10V电压,电流也是0 按开机键有0.006电流 松手归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