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H NM- C911,关于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24-11-17):
这款机型是通病,来的时候,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开机没反应,上管换掉后,开机灯亮掉电,断掉显卡供电还是一样,量了没有cpu主供电,对地阻值为0,这是cpu也挂了吗,我还准备改集显,cpu挂了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NM- C911 图纸

NM-C911 .pdf

网友:
我就搞不懂,显卡供电短路,为啥连cpu也烧了,同时坏的概率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