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1 UItra售后换板两次依然不开机,217无铅含银高温锡重植CPU………

楼主(2024-11-17):
小米11 UItra售后换板两次依然不开机,217无铅含银高温锡重植CPU………

网友:
看得眼睛疼吧

网友A:
风枪的温度能焊接好吗?直接吹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的温度能焊接好吗?直接吹上去吗?

可以,420度焊……

网友:
217焊上该返修还是返修废这劲干嘛

网友:
这U只要玩游戏就一定会虚焊么?我这台不打游戏目前还好

网友:
火龙888不能玩游戏,玩游戏必坏。

网友:
CPU 滤波电容拆掉不影响稳定性吗?

网友:
应该能挺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