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g华硕飞行堡垒修好后蓝屏

楼主(2024-11-18):
CPU上官击穿,没有同型号的,把上官全部换成3006m了,进BIOS不蓝屏,进系统和pe蓝屏,有时进到桌面操作一下就蓝屏,有时在logo位置就死机,蓝屏时测试核显供电0.8多主供电1.2

网友A:
感谢回复.已换好CPU正常了,顺便改了散热

网友:
换好测试CPU跑分只有23w分全核只能2.3g怎么回事

网友:
全核2.2,怎么回事,跑分不如8300

网友:
CPU跑分电压只有0.8多v

网友A:
从新刷个BIOS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刷个BIOS后正常了

请问现在还正常吗

网友:
一下正常跑3300一下又是2000分,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B:
CPU在哪里买的呀?淘宝买的吗?万一焊上去还是不行,能退货吗?

网友C:
这款机器CPU供电管一点散热都没有,运行的时候烫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CPU供电管一点散热都没有,运行的时候烫的要命。

改了散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已换好CPU正常了,顺便改了散热

这铜片是烙铁焊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铜片是烙铁焊上的?

2个风枪焊上去的,背面也加了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在哪里买的呀?淘宝买的吗?万一焊上去还是不行,能退货吗?

自己拆别的主板上的,没拆的时候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上管穿,CPU大概率挂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