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黑胶r5-4600u奇葩故障卡logo!

楼主(2024-11-18):
收到一台联想笔记本,屏幕碎了,然后客户不想修了,送给我了,接外接显示屏发现开机会卡log,心想可能是摔过的机器嗯,然后CPU虚焊了,拆开发现,把所有的外侧全部去掉,把硬盘去掉,键盘去掉就裸板,发现还是卡log在网上查了帖子,发现这款机器黑胶CPU虚焊的毛病,多会引起蓝屏死机嗯,自动断电不开机,卡洛g等各种现象,所以我就直接把CPU那个拆下来,重新制作焊接,重新焊接的时候,我把CPU上面放了一块硬币,然后四角都做了归位,焊接肯定是没问题的,才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掉点,然后万用表打,对地阻值一切正常,其中,CPU供电是002,阻值是三欧姆,我也量了一下,这个CPU上面的电容,最小不会低于002,测量了一下,晶振25M晶振的两个引脚,一个是800多,一个是500多,应该是正常的
装机测试发现还是卡log,我运气倒霉,没有传说中的通病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CPU损坏了?但是我用各种工具测试这个CPU跑分啊什么的性能啊,全都正常,就是他经常会卡log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连续开十几次都不卡log,有的时候每次都卡,但是只要卡洛哥的时候,你只要耐心的等待一会,最长六分六分多钟,肯定能进入桌,面,有的时候十秒钟就进入桌面了,有的时候六分多钟进入桌面,有的时候一分多钟,有的时候两分多钟,三分多钟,四分多钟都出现过,有的时候连续开几十次都是十秒,十几秒进入桌面,充电器也排除了,BIOS也刷过了,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现在我决定放弃,不折腾了,把它暂时当料板用,以后如果收到同型号的CPU,我再更换上去试一试

网友:
重置还不行,那就是U挂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