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r5-4600u联想黑胶cpu!纪念!虽败犹勇!失败是成功的阶梯!

楼主(2024-11-18):
第一次修联想黑胶CPU,处理器是r54600u,低温喜,看了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拆机视频,重重新植株的视频,拆CPU的视频,充分做好了准备工作,四周都放了很多锡箔纸,毕竟焊接机调整了温度,拆拆的时候确实很难撬,也不敢硬拉,也不敢硬翘,就用我打磨好的铲刀,一点一点的撬,最后成功翘下来了,高温已经持续加热了三四分钟,还好主板没有变形,对照了一下图片,发现没有掉件,只掉了两个空点,还有一些路童,用旅游把路桶补了一下,焊接的时候上面放一块硬币,然后视角做了归位,最后发现还是卡log,虽然卡洛哥,但是只要你耐心的等待,五六分钟或者一两分钟,他总是能进入桌面,我没有遇到,遇到传说中的通病问题,第一次老天就给我一个难度非常高的问题,网上查了一下,这个CPU要300块钱,嗯,我决定放弃了嗯,也许换了一块CPU就好了,留着以后再说吧

网友:
自己搞吗勇气可嘉

网友:
等56分钟?有没可能是降频导致的卡顿呢

网友:
为什么焊接的时候要在上面放一个硬币呢?

网友:
可能有虚焊,多焊接两次试试,可能就好了。

网友:
有没可能检测到错误,重复自检

网友A:
老哥用的什么型号的BGA啊,做的还挺不错的。

网友:
能进桌面,也许CPU是好的,供电不足降频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前两天干一个Y7000P,估计温度太高了,U干费了

网友:
NM-C861 图纸与点位

Lenovo V14-14ARE LCFC NM-C861 Rev 0.1.tvw

LCFC NS-C861 Rev 1.0 .pdf

Lenovo V14-14ARE LCFC NM-C861 Rev 1.0 Схема.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用的什么型号的BGA啊,做的还挺不错的。

用什么BGA咯,直接风枪350度用铲刀翘就行了,植锡再植183度的常温锡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
带黑胶的我老是拆不好

网友:
很好,就是要干

网友:
低温锡好整了,R系列不好搞

网友:
检查XXXHOT信号,是不是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