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双bios就是个笑话

楼主(2024-11-18):
技嘉主板 的M bios 拆下刷的   刷了其他型号的  开机 B_bios检测到异种 开始自作主张恢复。期待看一下 你能恢复吗
呵呵 然并卵  停在这了 压根恢复不了  。重启几次 依然自动恢复 但依旧不能。这特么真是个笑话。它还是技嘉的专利呢 。

网友A:
同意,么有乱用的东西

网友:
应该还是有用的。!

网友:
技嘉双BIOS屁用没有   BIOS故障还老出问题!

网友:
技嘉双BIOS并不比其他品牌出问题少!

网友:
其实技嘉的bios出问题也算是通病了,双bios也的确是没什么用。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估计是怕芯片坏了,还得自己买,给你一个别用的。

网友:
对的,没乱用的东西,我一般都拆下那个备用。
还不如设计一个spi接口实用

网友:
技不如人勇气可嘉

网友:
本应该是冗余,防止失效

网友B:
有用啊,这个的问题是针对玩家大聪明乱刷BIOS来设计的,就是刷错bios可以恢复为最初的状态,但是潜在问题一点不少,副BIOS为最原始bios,如一些AMD主板,已经支持5000系cpu的,用这种还原后基本就不认U了,没有两个U那就玩完了,反正感觉就是还不如华硕那种bios设计成可以拔下来实用,主要是他自己的BIOS太容易出问题,然后还原出的那个又可能是有问题的最初版本,这点就很无语了。

网友:
现在的技嘉是一点斗不行了

网友:
直接把b拆掉,免得烦

网友:
2个拆一个,还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么有乱用的东西

不坏咋赚钱

网友:
那个备份BIOS是给维修拆了备用的

网友:
为什么技嘉的BIOS容易坏?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
有的时候能用上

网友:
确实,私自刷的基本恢复不了,估计是验证通不过,除非自然损坏

网友C:
这不坏 那不坏  怎么收钱,技嘉给的福利 ~

网友:
非常鸡肋的东西。实际主BIOS坏了大概率是恢复不了的

网友:
有时候,我会只使用一个BIOS运行

网友:
直接换第二个就行

网友:
都 挣钱了就不要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坏 那不坏  怎么收钱,技嘉给的福利 ~

对头,故障不嫌弃,只要被我们发现故障点就行

网友D:
你碰到刷了十个八个Bios都不对时,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快速又好用都嫌弃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啊,这个的问题是针对玩家大聪明乱刷BIOS来设计的,就是刷错bios可以恢复为最初的状态,但是潜在问题一 ...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刷BIOS???估计也没有多少大聪明刷了,要不就是维修时刷,基本没有,没人玩这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碰到刷了十个八个Bios都不对时,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快速又好用都嫌弃没办法。

维修时直接M/B调转过来用!

网友:
我一般也是拆掉一个,只留其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时直接M/B调转过来用!

它说双Bios没用。   我看他没试过找Bios的辛酸。

网友:
是台式机吗,

网友:
技嘉的bios出问题也算是通病了,双bios也的确是

网友:
给你一种文的感觉

网友:
对的,没乱用的东西,我一般都拆下那个备用

网友(2024-12-21):
它给了我一次练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