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42Q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24-11-18):
UP1542Q可以用什么芯片直接代换,有RT8120D和APW7120可以么

网友A:
和EM5303A可相互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EM5303A可相互代换

你说的芯片没有,手头上有RT8120D和UP7706U8可以么

网友:
有RT8120D和APW7120可以么  这两个可以代换

网友:
先查资料确定是什么芯片,可以找相同功能的芯片替换。

网友:
可以收藏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