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M501GS 无法保持电池电量

楼主(2024-11-18):
型号:GM501GS
维修总结:
设备无法开机,第二个MOSFET没有通过19V电压。更换充电IC后,19V电压正常通过。
3V和5V电源过热。因此,我决定更换3V和5V电源,但问题依然存在。后来发现是EC芯片出现问题。更换EC芯片后,设备正常工作。
经过观察,发现电池无法保持电量,拔掉充电器后设备会自动关机。
我还应该检查什么?我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错误?
电压情况如下(无电池时):
ACDET-2.6V
PROHOT-0V
ACOK-5V
BATDRIVE-8V
SDA-3V
SCL-3V
ACDOCK IN-19V
REGN-6V

网友A:
电池坏了,  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  换一个

電池已經換成了新電池,但還是一樣。 EC是即插即用的還是需要程式設計?

网友:
电池电压没有到达公共点,或者电池电量信息没有被充电芯片和EC正常识别到

网友:
Drunk's Love Published on 2024-11-21 10:40
The battery voltage does not reach the common point, or the battery power information is not recognized normally by the charging chip and EC

Do you need to program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