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Ⅹ烧电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18):
此电源没什么负载,只有主板,一个硬盘,烧糊了,是什么原因?
硬盘
主板
原因
电源

网友:
有短路故障!

网友:
和旁边的电容一起储能、滤波,它都把电容干怀上了。

网友:
换电容吧,再把线圈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用了,不行的话磁芯和线圈一起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