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注意超微主板不要随意换CPU,会烧cpu

楼主(2024-11-18):
今日维修一超微x11sca-f主板,故障现象通电无反应,维修完成后用i3 8100测试试机,通电5分钟后突然黑屏,取下内存硬盘cpu测试各个电压正常,此主板再无维修思路,通知客户取走,客户取主板时带来整个服务器,需要我把主板帮忙装好,结果装好后 通电试了一下机,……竟然正常开机,而且半小时也没有关机……,赶紧试了一下当初试机的cpu,果不其然,i3 8100报废了,哎这单又赔了,白白搭进去一个cpu

网友:
这个只能用志强E22xx系列xpu

网友:
不懂这方面,但感谢打的预防针

网友:
好奇心促使我也想一试,不过看来别试了

网友:
意外?还是真的?

网友:
搞错了,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是超微的C232芯片组主板,采用LGA1151接口,可以支持第六代i3、i5、i7及E3 V5系列处理器,比如i3 6100、i5 6500、i7 6700、E3 1230 V5等等。
官网的说明:
Single socket H4 (LGA 1151) supports
Intel Xeon processor E3-1200 v5,
Intel 6th Gen. Core i3 series,
Intel Celeron and Intel Pentium
Intel C232 chipset
Up to 64GB Unbuffered ECC UDIMM DDR4 2133MHz; 4x DIMM slots

错了,搞错了,大家对不起。

网友:
6楼发的是错误的,对不起。

网友B:
这个是为什么?按理说不应该,不支持不能开机,能开机电压高,应该自动关机或者有提示呀,怎么会半个小时才烧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为什么?按理说不应该,不支持不能开机,能开机电压高,应该自动关机或者有提示呀,怎么会半个小时才 ...

你看错了,是通电5分钟黑屏,cpu坏了。之后半小时是其他CPU测试的,没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和提醒,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和提醒!!!

网友:
一般都是买最低端的亮机U来测试用,你这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