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34 插电只显示一个电池图标,电池已充满电了,不触发

楼主(2024-11-19):
苹果 A1534 插电只显示一个电池图标,电池已充100%,不触发
这款机器要点亮,不一定要原装适配器吧?
这种要先排除哪里。

-----------------------------------------------------------
解决了,触摸板坏了。。

网友:
先排除外配问题,直接短接开关针看看开不开,不行就戳戳各个电感电压对不对

网友:
祼板会自动上电

网友:
这种考虑是开机键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