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80 CPU降频和触摸板失灵

楼主(2024-11-19):
    一台联想ThinkPad E480的机子,只要电池没有电后再开机,CPU就降频到0.78 。有时候重新充满电后恢复,有时候充满电也不行,一定要拆机把电池接口拔插一下。。但是有时候拔插接口也不行,要重新刷BIOS程序才恢复。。。这个机子还有电池如果放个3-5天不使用,电池电量一定为零,又查不出来那里有漏电。。还有就是触摸板经常无缘无故失灵,,但是失灵后只有拆开机子把电池接口重新拔插一下,还有或者直接刷BIOS程序后,触摸板又能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后如果关机后再开机,有时候能正常,但是有时候又不行了。。又要重新拔插电池或者换BIOS。。。系统重新安装了多次还是一样。。。

求救,这到底什么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是一直这样客户非常烦躁呀。。求救,求各位大哥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小白提个思路,是不是该往哪路电源分压电阻变质方向查找?

网友A:
电池没电降频通过回刷或更新BIOS解决。这是固件问题。官网有更新对应固件。

网友B:
要不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降频通过回刷或更新BIOS解决。这是固件问题。官网有更新对应固件。

已经更新官方网站最新BIOS,还是一样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电池充满电,能正常使用2-3个小时。。这个情况应该电池正常吧。。但是如果不使用3-5天左右,,电池电量一定降到0,一点电都没有。不知道那里漏电。。没有电再开机又锁频了,只能充满电看一下,有时候充满电能自动解。有时候又不行,只能拔插电池一下或者刷BIOS才能解锁频。

网友C:
求救,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救,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不插电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救,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你要抓住重点,你现在首要解决的是电池放几天没电这个问题,后面的锁频很明显是因为电池放干之后导致的保护锁定,首先检查电脑待机电流,看看是否会比正常待机偏大,找到偏大的地方就是漏电的地方,如果有热成像会比较方便,没有的话就用笨办法分别断开3  5v去一点点排查,好几天才没电的话,这个漏电的电流应该不会很大,估计漏20-30ma这样,如果你的电流表精度不够可能判断不出来,另外注意一下触摸板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电池空电开机之后,那么他们一定有联系,这里可以是一个突破点,更换触摸板,排查触摸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救,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这个机器其实还算好解决,但是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测试,我打个比方,电池充满电,裸板插电池不要开机,放置几天装机看电池电量,掉的不多说明外设漏电,同样没电了说明主板漏电,再去慢慢排查别的,问题不难,测试耗时间

网友:
不插上电池直接降频。怎么都都不行。

网友:
不接电池是直接CPU锁频,所以一定要接上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抓住重点,你现在首要解决的是电池放几天没电这个问题,后面的锁频很明显是因为电池放干之后导致的保 ...

触摸板失灵是经常性,不是电池没电的时候才会,他是大部分都失灵,只有拆开机子拔插一下电池接口或者刷BIOS后才能正常使用一下,,如果关机后,第二天再使用机子一定触摸板失灵。。就是拔插电池接口后重新开机正常后,如果马上就关机也有可能正常,也有可能也是失灵的。。 我现在把电池充满电,把触摸板排除拔掉。。不使用机子3-5天,看试一下是不是触摸板本身的问题造成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失灵是经常性,不是电池没电的时候才会,他是大部分都失灵,只有拆开机子拔插一下电池接口或者刷BI ...

其实这种活最好搭配热成像好一点,直接扫热点,不过确实比较贵,我个人用的是1000块买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E:
3-5天的就没电,如果电池的设计容量和实际容量相差不大的话,肯定说哪把电放掉了,换句话就是不改有电的漏电。电池没电也不应该降频,查充电电路。

网友:
查HOT信号 看看这个电压正常不  3.3V

网友:
我之前看见一个故障就是GPU旁边大大滤波电容不行了导致GPU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天的就没电,如果电池的设计容量和实际容量相差不大的话,肯定说哪把电放掉了,换句话就是不改有电的漏 ...

联想ThinkPad E480这款机子  CPU 锁屏是通病,只要电池没有电了,重新开机就锁主频的,但是一般情况只要把电源插上CPU主频就能恢复。这款机子一定要接上电池,不接电池,只插电源也是直接降频的。。昨天下午充电满,把触摸板的排线拔了,一个晚上时间,刚才开机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的电。。出厂设计容量45730,现在容量39570 。电池应该是好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查不到那里漏电,现在只能先排除触摸板了,因为触摸板也经常失灵,现在拔了触摸板,一个晚上时间少了百分之五的电,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再关机,这次不理他3-5天时间,看电量是不是为0 了。

网友:
阁下检查一下充电芯片到检流电阻的那两根线是不是断开了,看你描述,问题点应该是这里

网友:
这估计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拔了触摸板排线,还是一样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电量为0.。有没有哪位大佬指点一下,到底怎么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