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RMG2014-AJ 板号BM5120桥旁边的几个电阻,有的朋友帮忙量一下,谢谢

楼主(2024-11-19):
求助小米RMG2014-AJ 板号BM5120桥旁边的几个电阻,有的朋友帮忙量一下,谢谢

网友:
我猜应该是换桥电阻搞错位了吧?可以在淘宝上找料板,让他们帮你测,给他们红包

网友A:
刚好修到这个主板,板上测,从左向右:9.8KΩ,113Ω,9.8KΩ

网友:
两边阻值一样,中间是小阻值的

网友:
正好有一样的板子,要量什么参数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修到这个主板,板上测,从左向右:9.8KΩ,113Ω,9.8KΩ

非常谢谢  主板修好了 换桥的时候掉了一个电阻  会影响不显示  键盘可以亮 显示屏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