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取样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4-11-19):
12V3A的适配器坏了,检查发现开关MOS GS极已经击穿,S极与地之间的电阻已损坏,如图。这个电阻按色环,阻值是多少?如果没找到一样的,可以用多大的电阻代换?谢谢各位!

网友A:
右边是黑色吗?感觉是0R51

网友B:
0.5Ω,差不多就行,功率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黑色吗?感觉是0R51

非常感谢!是0.5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Ω,差不多就行,功率要够

感谢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