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 E15 NM-D011通病

楼主(2024-11-19):
这个板子修了2个故障 有时候触发 有时候不触发 ,电流跑到0.07来回跳,电流跑到0.15左右,或者电流跑到0.78

+VCCSTG_CPU和+VCCST_CPU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把UX6和UX3都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两个或门,给+VCCSTG_CPU和+VCCST_CPU提供开启

网友A:
你好,这个板子的cpu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板子的cpu对地阻值是多少?

很低的,二极管档测好像是10左右吧,如果用欧姆档测不是0就没有短路,干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低的,二极管档测好像是10左右吧,如果用欧姆档测不是0就没有短路,干就完事

我的是台二修机,阻值0和1,应该是挂了

网友C:
感谢分享,正好手里有个NM-D011这个板子,3V 5V 1.8V EC芯片都烧短路了,CPU测对地都0了,听这么一说感觉CPU都挂了

网友(2025-01-04):
十分感谢,我的电流到0.07,看了这篇文章,加焊了UX6和UX3电流上来了。

网友:
这个通病好   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问题不好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正好手里有个NM-D011这个板子,3V 5V 1.8V EC芯片都烧短路了,CPU测对地都0了,听这么一说感觉CP ...

对地0可以盖白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