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4460掉了2颗电容,不能开机!

楼主(2024-11-19):
这能修吗!哈哈哈

网友:
修一下看看,我的也快掉了

网友A:
补焊上就行,不影响使用,有的掉了都能用。

网友:
补上试试看呀,一度便知龙与凤。

网友:
用尖头烙铁补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焊上就行,不影响使用,有的掉了都能用。

风枪350度cpu会炸不

网友:
这个电容少一两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焊上就行,不影响使用,有的掉了都能用。

随便找个相同封装的补吗!

网友:
补一下电容试试运气。

网友:
找g1840上面的补,吹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350度cpu会炸不

像这种情况都是用烙铁。

网友:
10块包邮接君愁

网友:
掉光了都能开机

网友(点评):
上面有电阻,光了能开机?

网友:
嗯 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是能开机了吗

网友:
400度直接吹 没毛病

网友:
电容掉没事

网友:
问题不大,修一下

网友:
俩电容而已  不开机和这没关系

网友(2025-03-17):
个人观点,不开机和这个没有关系,这种CPU上的MLCC电容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焊盘还在补上就行,不过不亮机好像跟这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