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4000U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4-11-19):
来了一台 华硕 U4000U i5-7代  电池开机  按开关  只产生 待机 3V 5V  1.8V 和桥供电1.0V   当我插上电源马上就亮机了  ,电池开机 不出大部分电压  ,  拔掉电源 黑屏无字符  背光还亮了 直接死机了 再等几秒风扇狂转一下 掉电了 , 测了几个点 信号 最后测到桥 供电 1.0V  PG 不正常 电池开机的时候起不来 1.0VSUS_PWRGD ,0V   插上电源 马上产生 3V,   机器就亮了  很神奇 ! 于是拆了这个 D5804 后电池开机没问题  ,以为修好  放了一晚上  后 第二天来 试机 电池进系统蓝屏  最后拆开测 1.0V电压只要0.85V 难怪会蓝屏 ,看到芯片是APW6001  7脚TON电阻 果断换了再说  , 反复测试 早上换的放到晚上 也没出问题 应该是稳定了!

网友:
UX310UV 点位

UX310UV_2.0.fz

网友:
哈哈  你真积极

网友:
APW6016 数据手册

网友:
1V电压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