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14alc 2021 开机提示 bLLnitialibrary field。。。

楼主(2024-11-19):
联想小新 14alc 开机提示 bLLnitialibrary field,这个故障是通病,论坛上碰到过一例,发上来也没有解决,感觉跟CPU有关.
AMD的CPU和显卡。

拔掉硬盘不会提示,插上硬盘就会报错。换了硬盘还是这样、。
BIOS也刷过了,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小新Pro 14 NM-E822

小新Pro 14 NM-E822.tvw

网友A:
能进BIOS吗?有图纸好搞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吗?有图纸好搞的多

拔掉硬盘可以进,装上硬盘就不行。。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我的板号是这个,LA-J701P

网友:
LA-J701P 图纸与点位

LA-J701P.cad

LA-J701P.cad

网友A:
不插硬盘进BIOS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硬盘进BIOS正常吗?

对的。是的

网友B:
BIOS里是不是把CMS打开了,关掉,或者启动方式都改成仅UEFI only试试,另外换块硬盘尝试过么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是不是把CMS打开了,关掉,或者启动方式都改成仅UEFI only试试,另外换块硬盘尝试过么

硬盘肯定换过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期待高手的答复

网友:
听我的。加焊cpu 温度别高了。别爆了就行了。

网友:
cpu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