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z370me插独显不显不支持独立显卡吗

楼主(2024-11-19):
用coffee timen打补丁也还是不显

网友A:
这个板子简化的挺严重,可以把独立显卡供电给简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简化的挺严重,可以把独立显卡供电给简化掉了。

不知道什么鬼开机基本都秒亮,根本像没去管有没有显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