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颗粒好坏。

楼主(2024-11-20):
小白提问。。一些板载的内存颗粒,例如lpddr3这种,除了上机还有些那些方法判断好坏?

网友A:
打值供电,数据,地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供电,数据,地址点

了解~~谢谢指点\~

网友:
主要是上了不开机...来来回回好几次了...所以怀疑颗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