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芯片该如何无损地换???

楼主(2024-11-20):
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样位置这么小的芯片如何做到无损其他配件的情况下更换???

网友:
内存槽做好隔热,风枪干

网友:
内存槽做好隔热 ,下面预热台,风枪温度不用太高

网友A:
贴个十层八层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做好隔热,用风枪吹,风速慢一点。

网友:
槽子可以用铁片弯成S 型挡一下,再贴上铝胶纸

网友:
高温胶布贴上,上风枪

网友:
高温胶带+强制刀片+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十层八层的不知道行不行

绝对行,像图片中这种情况,我都是四层起步,不会吹歪吹糊内存条插糟。

网友:
刀片挡一下不就好了,小问题

网友:
大炮从主板背面吹

网友:
不可能无损,除非是那种低温锡

网友:
真正无损就上bga

网友:
贴上高温胶带,焊盘和芯片换成低温锡,上风枪干。其实做QFN芯片很容易的,Q弹两下就好了。

网友:
烙铁一坨锡拖下来

网友:
确认是坏的话 直接刀片暴力挂掉也行

然后搞点儿中温锡中和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铣床把这个片子铣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床把这个片子铣下来

兄弟怎么签证出去的?

网友:
贴好高温胶带,直接风枪吹就行

网友:
做好隔热,用小风嘴,转速5

网友:
把内存槽卸下再焊。我就干费了一条。隔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