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教大神,影驰H410MV2,带hdmi接口主板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4-11-20):
影驰H410MV2,带hdmi接口主板一个奇怪问题,重装系统后,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只要插上去全部失灵,跟个死机一样,只能用老式圆头子那种,这个主板的机子重装系统后,设备管理器里面一大排感叹号的驱动(见图片),用好几个驱动软件,全都搜索不到,求求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这是装的WIN7系统??

网友:
BIOS里有设置USB禁用吗?一般也不会禁用,恢复默认BIOS设置,不行就换电源,5V供电滤波不好,高频干扰

网友:
USB3.0的驱动都没有注入,肯定不能用呀,换个WIN10的系统就好了,不然就是要在PE里注USB3.0的驱动,还有就是用圆口的来装操作装驱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装的WIN7系统??

是啊,很早以前的win7 64位,一直没有下载新的

网友:
到主板官方网站下载驱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10代处理器还可以装WIN7系统吗?

网友B:
使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

网友C:
驱动都没打

网友:
这个要打usb3.0及nv驱动,有些pe是可以帮你打上的,也可以下载直接已经装入驱动的系统。

网友:
官方驱动没了。只有第三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

所有驱动软件都扫描不到,不过现在解决了,是系统版本太老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都没打

所有驱动软件都扫描不到,不过现在解决了,是系统版本太老旧的原因

网友:
换个系统或者PE里面去注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