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服务器的大师们联系

楼主(2024-11-20):
    有没有修服务器的大师们联系一下,有很多服务器的需要维修。

网友A:
服务器工厂,有啥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工厂,有啥需求

   我这里长期有服务器需要维修,你们接维修单么

网友:
看维修程度,如果是运维程度的签个外包就可以了,硬件损坏的话联系服务器厂商或者二级维修商,毕竟服务器要求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长期有服务器需要维修,你们接维修单么

可以的,运维、维修、压测全流程

网友:
服务器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运维、维修、压测全流程

  发个联系方式 我联系你

网友C:
服务器可不好修哦!我们也修 但是资料几乎没有, 全靠经验 。这里说的维修,最简单也是主板芯片级的维修,当然也只能做这样的维修了,大的BGA也没有必要去更换了,毕竟这玩意主要要的是稳定。 如果只是运维 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因为运维不涉及硬件维修,主要是换件的为主。运维就是测试调试, 懂RAID 会看后台,基本问题也不大了。但是如果加上存储啊!交换机配置啊!融合啊!虚拟机啊!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可不好修哦!我们也修 但是资料几乎没有, 全靠经验 。这里说的维修,最简单也是主板芯片级的维修, ...

   你们也维修服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