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WPG信号疑问 求解答

楼主(2024-11-21):
关于这个信号的产生  如果没有产生VCCIO时候 Q38是不是截止?如果是截止那么Q39导通会拉低HWPG就会为低电平呀  但是内存供电芯片电压正常会产生这个HWPG信号不是高电平吗  内存供电产生在VCCIO之前   那么在没有产生VCCIO时候 Q39 HWPG是低电平  不是有点矛盾吗?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RT8231B时序图就能知道

网友:
q38基级高,集电极低,导致其39截至,输出HWPG,反之为低

网友A:
这个很难理解吗,非门电路

网友B:
没有VCCIO 电压,q38不导通,q39 G 级得到5V 高电平,HWPG 被Q39 直接拉到GND
有VCCIO 电压,q38 可以导通,Q39 G 得到一个接近地的低电平,Q39 截止。HWPG  10k 与100K的分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理解吗,非门电路

不难理解 内存供电芯片发出的HWPG  在没有 vccio电压时候难道不是低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VCCIO 电压,q38不导通,q39 G 级得到5V 高电平,HWPG 被Q39 直接拉到GND
有VCCIO 电压,q38 可以导通,Q39 G 得到一个接近地的低电平,Q39 截止。HWPG  10k 与100K的分压电压。

那就是在没有vccio供电时候  HWPG一直低电平  有了之后 才会被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VCCIO 电压,q38不导通,q39 G 级得到5V 高电平,HWPG 被Q39 直接拉到GND
有VCCIO 电压,q38 可以导通,Q39 G 得到一个接近地的低电平,Q39 截止。HWPG  10k 与100K的分压电压。

阳哥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个高低高的转换电路,没有vccio时,三极管截止,5v导通mos管拉低3v不会产生后级电压。有Vccio会导通三极管拉低5v,截止mos管,3v分压产生高电平

网友:
给你两个关键词 od输出  线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VCCIO 电压,q38不导通,q39 G 级得到5V 高电平,HWPG 被Q39 直接拉到GND
有VCCIO 电压,q38 可以导通 ...

感谢分享,学习

网友:
楼上解答完美,我就不搀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