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520屏幕背光不亮,显示触摸正常,从哪里修起?

楼主(2024-11-21):
MIIX520使用过程中突然屏幕闪了一下,背光灭了,强光下看屏幕有显示,触摸正常,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应该从哪里修起?

网友:
屏接口背光供电

网友:
找到了接口定义,有四个LED Power,和一个LED Enable,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替换测试最简单,不会的话最好不要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