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有关主板电感的问题

楼主(2024-11-21):
前段时间自己将苹果macmini m1款拆开清理灰尘,估计是散热器碰到了这个电感,导致翘起来了并且电感的焊点已经掉了大部分,但我还是焊接了回去,用了十多天之后才出现了重启的问题,我想是这个电感导致的,不知道是否有好人知道这颗电感的型号,或者干脆就不要这颗电感了?

GQH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电感一般外观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不要这个电感肯定不行的。测量下电感是不是正常,重启也不一定就是这个电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一般外观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

谁告诉你的大小一样外观一样就可以换,主要是电感量得一样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的大小一样外观一样就可以换,主要是电感量得一样好吧

不光电感量一样,电流也要一样,其他的参数说起来一大堆,一般也不研究这些.维修员只知道的电气参数三个:电感值L,饱和电流Isat,品质因素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