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380v电源 怎么用220v测试

楼主(2024-11-21):
客户送来一个380v输入的电源。。我这里没有逆变器,220v怎么接线能启动380电源。小白没修过电源 想问下各位大佬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电压升到DC500V

网友:
AC220
AC380

网友:
DC500V都可以模拟AC380V整流后的直流DC状态

网友:
但要考虑380V交流电路的欠压和过压保护电路的动作状态!

网友A:
如果是负载也是交流状态,那就得用.AC220V转AC380V的三相交流转换器啦!

网友:
转换器又分工频正弦波和高频正弦波

网友:
上面回复已改正

网友:
如果对三相交流电不熟悉,最好用对分法,分区法一部分一部分的,对电路供电电压上电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负载也是交流状态,那就得用.AC220V转AC380V的三相交流转换器啦!

高压供电维修是很危险的,有相应的经验才可以考虑!防止随时都可能触电和短路危险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电压升到DC500V就等于AC380V供电状态!

高压供电维修是很危险的,有相应的经验才可以考虑!防止随时都可能触电的危险

网友A:
有一定的基本经验才可以用高压电源来模拟DC500V的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和检修,否则有可能触电,安保开关都不会跳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基本经验才可以用高压电源来模拟DC500V的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和检修,否则有可能触电,安保开关都不会跳闸的!

必须注意安全!

网友:
电路中有两个大滤波电容串联 。我把220v一端接入三相输入其中一口,另一根线接入两个电容中线 是否就够成倍压整流

网友:
倍压整流电容最好用无极性电容,那个只适应功率不大的负载,用电解电容介损会增大,直流特性不是很好!

网友:
直流电压用倍压整流,3倍压有点高,2倍压有点低!

网友:
AC380X√2=537.32

网友:
UM=3Um√2=561V

网友:
略微高一些

网友:
感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