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短路引起VX H310M PRO-VDH报CPU错误

楼主(2024-11-21):
接一块主板H310M PRO-VDH板号(ms-7B29)上电侦错灯显示CPU故障
测CPU无供电 测内存电压0.2
拔掉内存电压恢复到1.2V,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还不短路 但是测内存条上电容确短路,用烧鸡大法检测内存一个小电容短路涂点焊油直冒青烟 翘掉电容修复

网友:
这个故障就很隐蔽了,厉害。

网友A:
这是怎么发现的,厉害。

网友:
能发现这故障点,的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发现的,厉害。

内存拔掉,侦错灯就不显示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