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显卡连续烧供电的思考

楼主(2024-11-21):
众所周知,和人一样,任何电子产品都是有寿命的。
最近偶然翻出以前修显卡时剩余的亮机卡,一块GTX970。记得原来用的好好的,现在居然点不亮了。于是找出测试设备,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看电流似乎有点大,测电压发现NVVDD只有0.4V,显存供电FBVDDQ为0,再测发现有一路核心供电PWM芯片异常发烫,更换后供电恢复正常。

本来以为一切结束了,哪知刚用了没两天又点不亮了,一测发现还是老问题,PWM芯片又坏了,再换,又正常了。本来以为是换的芯片不好,这次特意从一块正常的板子上拆下来一个好的换上。怀着忐忑的心情又用了两天,结果怕啥来啥,显卡又又又坏了。

这次我不急于更换芯片了,分析了一下为什么PWM芯片屡次烧坏。
对于一块显卡来说,供电电路部分长期高温,寿命相比冰冰凉的部分是相对较低的;对于显卡核心供电电路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DC-DC Buck降压电路,现在MOS管是好的,也排除了PWM芯片的原因,那么就只剩下输入电容了,如图中所示,就是C1。众所周知,中电子产品中电容的寿命是偏低的,再加上高温,电容的容值会渐渐变小,其使用寿命也会大打折扣。另外如果BUCK降压电路中输入电容C1偏小,会导致PWM波形振铃加剧,其尖峰毛刺部分电压会超过电容的耐压值,同时会超过MOS管的耐压值,长期下去会导致电容失效,MOS击穿,损坏PWM IC等现象。

综上所述,在维修供电部分时,要注意同时更换输入电容,对于显卡来说,就是要同时更换MOS管前端连接着12V供电的电容,如下图中红圈标记所示。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换了 那几个电容  还出现烧芯片的情况吗

网友:
这个还有这样的情况呀,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对于高温工作状态下的显卡来说,电容是最容易失效的,也正是电容失效才出现的烧MOS管,因此,修供电的同时一定要换掉电容

网友:
电容要不要换可以用电桥测量下

网友:
电源芯片,与推送的芯片全部换掉呢

网友:
再测发现有一路核心供电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会留意检查

网友:
此时要用热成像加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PWM波形一清二楚。

网友(2025-01-29):
我修过类似情况的显卡,更换PWM芯片后,芯片、供电滤波电解发热炀手,手指放不上去,长时间使用肯定会烧掉。查了供电后级几乎全部电路也没找到问题,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正常,看输入波形杂波高高低低很难看,以为是维修用的电源坏了,拆下显卡查看供电电源波型正常,接上这个显卡就不正常。拆下供电滤波两个电容,一大一贴片,用电桥测正常,由此判断PCB有毛病,无奈手工制做一个趴型滤波电路串上去,用胶粘在显卡上才搞定。多加几个元件在上面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