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荣耀50不开机,重植217度高温无铅含银锡……

楼主(2024-11-21):
荣耀50不开机,重植217度高温无铅含银锡……

网友A:
你的植锡技术焊接很好,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你把CPU上边边框金属条被你剪掉后方便你拆下CPU。

网友B:
锡珠这么珠圆玉润我估计138都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植锡技术焊接很好,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你把CPU上边边框金属条被你剪掉后方便你拆下CPU。

剪掉是最好的方案,拆盖子再焊接回去会增加受热面积和受热时间,主板稳定性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珠这么珠圆玉润我估计138都不会返修

这个CPU锡球间距密而小,锡膏如果用温度低硬度不够的,返修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收费高标准当然会更高……

网友(2024-12-25):
217没必要,183机械性能完全足够

网友:
可以,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