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硬盘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楼主(2024-11-21):
本人有一块东芝东芝MQ01ABD100,最近不好使了,拆下电路板发现有一个元器件异常,但是没有看出来是什么,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谢谢。下面是图片。电路板的版号是:G003235C.

网友:
直接去淘宝买一个一摸一样的板号,硬件版本,一致就可以了。直接可以替换

至于ROM的内容,可以编程器读取再写到新的ROM里面,用夹子。如果没有编程器和夹子,就用风枪把ROM替换到新板就可以了。ROM就是那个IC602

网友:
没有这个盘

网友:
这个多数是0欧电阻

网友A:
不好使也不一定是这个的毛病吧!也不说故障现象,就靠感觉认为那个不认得的元件就是故障所在,凭什么不认识的元件,就判断是它引起的!没有诚意的让别人跟着你的思路走!劳民伤财

网友:
现在不认盘,这个元器件我已经测了,电阻600多M欧,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吧,如果是0欧保修电阻,那就直接换一个比搬板更方便。

网友:
如果锁定电路板故障直接换电路板,将旧硬盘电路板的bios换到新板上还来得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使也不一定是这个的毛病吧!也不说故障现象,就靠感觉认为那个不认得的元件就是故障所在,凭什么不认识 ...

有道理,判断依据过于草率。

网友:
单从实物图来看,个人偏向是保险电阻。可以拆下这个元件,量一下上位的点是不是有电源供给的电压值(12V或5V),下位的点对地打一下阻值,如果阻值正常,就可以用大一些个头的零欧电阻装上试试。下面几个支路保险电阻个头都比总路的个头大,旁边的二极管也不应该省了,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应该是设计上问题了。

网友:
FL是保险丝,换个0欧就行,不行就是后面芯片坏了

网友:
好像暂时没有这个

网友:
用锡直连,这是保险电阻

网友:
这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2025-01-13):
通电转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