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进口的高端一体式触摸屏维修

楼主(2024-11-22):
据说是某品牌生产洗衣机的产线,48小时工作全年没休,修了四台故障都一致,24v电压转12v的p3484损坏,此12v为led背光电路供电,连带vcc供电脚电容c1也换掉,耐压35v, f1保险烧坏,p3484 换的全新原装,并且考虑到担心疲劳工作温度过高再烧,直接在芯片上面加装散热铁,再用胶水固定。

网友A:
p3484最大只能提供2A的连续负载功率,我也修到了一家同款机器,换了P3484后几个月就坏了,有一次手上没有芯片老板又急用,拿了一个XL4015的DC-DC可调模块换上,然后维修的这台就一直稳定没有问题,后来厂里的机子坏了全都换XL4015模块了,XL4015可以提供5A的负载,比P3484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484最大只能提供2A的连续负载功率,我也修到了一家同款机器,换了P3484后几个月就坏了,有一次手上没有芯片 ...

好的,兄弟,下次如果返修就用你的方案

网友:
这种活一次能挣多少?